协议栈实验工程配置,仅作记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2530程序用IAR新版本编译旧版本程序可能遇到的一个问题      用IAR 7.60.1打开以前用IAR 7.51编写的2530程序,重新编译,无错,但在链接的过程中弹出了一个出错对话框,提示错误信息如下:

---------------------------
IarIdePm
---------------------------
Tool Internal Error:
Internal Error: In function:
Diagnostic: Value is too large to be represented as a unsigned 32-bit quantity.
P0: 0    P1: 0
--------------------------

      分析推测出错原因,在编译过程中没有错误,只在链接过程中出错,那么可能是链接的设置不正确,新版本的IAR对链接所需的配置文件做了改动。查看Option设置框里面的Linker系列设置,最后发现是Linker——Config——Linker command file里面选择的xcl配置文件不正确。

      解决办法:Option——Linker——Config——Linker command file,打上Override default前面的勾,点击右侧按钮,选择路径为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8051\config\devices\Texas Instruments\下面的xcl文件,其中具体哪一个要看芯片上的标识,如果是2530F64的就选lnk51ew_cc2530F64.xcl,F256的就选lnk51ew_cc2530F256.xcl

      还可以不用IAR提供的xcl,采用其他的xcl配置文件,比如ZStack程序中就专门在其\Projects\zstack\Tools\CC2530DB\目录下包含了一个名为f8w2530.xcl的配置文件,而ZStack采用的就是这个配置文件而非IAR提供的配置文件。

网友:
解决 “ Symbol ?PBANK is redefined in command-line “ 警告

对于IAR编译工程时产生Warning[w2]: Symbol ?PBANK is redefined in command-line警告,可以在配置文件中修改,Tools文件夹下的f8w2530.xcl中屏蔽掉-D?PBANK=93这一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能截图分析比较好,你刚才说的注释掉那个段地址,好像在最新的协议栈中没发现。 是否可以截个图让初学者看的更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