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ercules的踏板控制器DIY(八):ADC设置问题求助

楼主:
ADC的设置使用问题

一)HAL_Code_GeneratorADC部分设置如下

红框部分为主要修改地方
生成adc部分代码

二)
仿照HAL_Code_Generator中的adcDisplay.c
主程序中ADC测试代码为
void main()
{
    int i = 0;
    adcData_t adc_data[2];
adcInit();
adcStartConversion(adcREG1,adcGROUP1);
    gioSetDirection(hetPORT1, 0xFFFFFFFF);
    while(1)
    {
        gioSetBit(hetPORT1, 8, 1);
        gioSetBit(hetPORT1, 8, 0);
        while((adcIsConversionComplete(adcREG1,adcGROUP1))==0);
        i = adcGetData(adcREG1, adcGROUP1,&adc_data[0]);
        gioSetBit(hetPORT1, 8, 1);
        i = adc_data[0].value;
        i = adc_data[1].value;
}
}
调试过程中,单步执行,发现一直停在
while((adcIsConversionComplete(adcREG1,adcGROUP1))==0);这句上,跳不出来。
帮看看是否设置有问题。

网友:
ADC是靠HET1[8]这个管脚来触发ADC吗?

网友:
这个放在等待转换成前看看
adcStartConversion(adcREG1,adcGROUP1);             while((adcIsConversionComplete(adcREG1,adcGROUP1))==0);

网友:
肯定是没有设对,这和我那个中断道理是一样地

gioSetBit(hetPORT1, 8, 1);
        gioSetBit(hetPORT1, 8, 0);
这样就可触发转换了吗????要不楼主接一个按键开关或用镊子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