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DIY硬件idea

楼主:
这个帖子仅仅是一个idea,不代表逻辑分析仪最终的实现思路。希望大家提出宝贵建议。

既然要做逻辑分析仪,就会涉及到硬件设计,在坛子里大多数坛友都是都是抱着学习,分享的心态的。

做一个假设,我们逻辑分析仪直接设计成一块板子。

大家在上面折腾折腾,最终做出来了一个简单的逻辑分析仪(美好愿望,需要努力)。好吧,有多少TX会继续利用这样的一块功能单一的板子来继续学习或者开发?

我的想法是,独立每个硬件模块,就和拼积木一样,把每个硬件模块划分,使用不同的硬件模块,实现不同的硬件功能(TB上有很多开发板就是这样做的)。

以逻辑分析仪为例:

可以划分为信号处理部分,FPGA核心部分,及USB通信部分,还有没画的电源部分。

假设FPGA核心部分不变,把信号处理部分换成AD,就可以做一个虚拟示波器。

再假设,把USB通信部分换成TFT显示,或者VGA,就可以直接做成本地显示。

再假设,部分TX自己已经有成品的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了,只是想学学FPGA或者USB通信,那他只需要FPGA核心部分,或者USB通信部分。

信号处理部分对他来说就是浪费。

再假设……

网友:
模块化设计制作,很有用。
提供一个拙见:把各功能模块分开制作,设计好各个接口,使用时直接像搭积木一样,一层一层连接。比如最底层电源板,然后上面装通信板,再上是FPGA部分,最上面是信号调理接口板。
这样还可以制作很多别的板子,比如像你说的AD,和显示屏。板子间通过铜柱啥的连接。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如果实现不了,不要找我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在构思,不过可以先给你看看我想象中的板子的最终样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终5块板卡 貌似成本会很高啊,诶……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自己做硬件电路也是这种思路
我还制订了一些简单的原则。

比方说,输入都是用排母,输出都是用排针。
这样既形象又好记

比如一般来说,电源都是排母,输出都是排针。
有时候还有电源以外的输入,就把它们排列在另一组对边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除了信号需要进行预先定义外还需要考虑防呆!

进行信号定义后,后面开发的板卡就可以兼容前面的设计。

现在还在整理,有点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还要防呆设计

网友:
期待你们早日走起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还是能用手头有的板子,还能节省成本,模块化设计不也考虑了再利用的因素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把FPGA部分和USB设计在一起,毕竟USB的通用性比较强,以后其他东西也会用到

网友:
模块化设计,有其优点,正象大家上面说的那样。但也有不利。

有管怎么做都可以,希望考虑成熟后定出具体方案

网友:
建议 USB使用FT232HL
高速USB,操作更简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的不建议搞成多板卡的,1、好的接插件价格太高,便宜的性能又不好(接触电阻,老化等);2、高速信号,又是板卡,又是母版的,搞得不好会出现各种料想不到的问题的(信号延迟);3、做的是个逻辑分析仪,不是个FPGA通用平台,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的,简单就是美!专一比较专业!

网友:
高大上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