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扫描函数最后的那个return(0)是什么意思/

楼主:
uchar Keyboard_Scan(void)
{
uchar scancode,tmpcode;
P2=0xf0;
while(P2==0xf0);     //等待有键按下
Delay_1ms(20);              //延时10ms去抖动
if(P2!=0xf0)
   {  scancode=0xfe;  //逐行扫描
      while(scancode!=0xef)         //还没有扫描完4行
        {
                   P2=scancode;
           if((P2&0xf0)!=0xf0)  //本列有键按下
             {
                           tmpcode=(P2&0xf0)|(scancode&0x0f);
                           while((P2&0xf0)!=0xf0); //等待键释放
                           return(tmpcode);
               }
            else scancode=(scancode<<1)|0x01;
         }
    }
        return(0);
}

网友:
从程序看这个返回值代表没有按键按下。 return (0); 与 return 0; 是等价的,返回个0而已,返回值你应该懂吧。。

网友:
明白了,谢谢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