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的0402电容谁焊上去了?

楼主:
手上有个30M晶振想玩超频,可惜0402至今是个阴影,谁推介个办法.

据说不焊电容也行,只是没有补偿,求说法.

网友:
不焊接也是可以的,但是0402电阻电容很好焊接啊!

网友:
0402还是可以焊的。

超频也可以使用内部振荡器

网友:
0402还好吧   用尖头就好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马蹄形好焊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会有很大偏差,我其实想用0603,不知道焊盘能不能过

网友:
打算做什么要这么高的主频?按历程中的配置的方法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0603的话其实勉强可以焊接的,但是也要看焊盘,做的很小的话就比较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无聊在于折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拿了个0603焊上去,不知道虚焊没,反正...起振了,.30M外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平时0603用刀头,这次用了个特尖,发傻了...

网友:
这0402的好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没问题,我没0402的,最后用的0805的凑合上了,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