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uC而生,uS成长历程 11(个人公共函数库释出!)

楼主:
首先跟大家说句不好意思

昨晚上出了些状况,加上十一二点的时候,我打开不了论坛,所以没能如期一天一贴。

现在继续补上。

网友:
所有函数接口list

昨晚喝了点酒,不知为什么后劲很大,一直晕沉沉的,对着没啥特别的公共函数愣是整理不下去。刚睡了一觉才觉得有点精神。

我考虑了一下,把目前几个程序项目里用到的所有 公共函数 集中起来,然后整理了 所有函数声明 如下:
Nopdelay();
Delay();

Dec_2_String();
Clear_Buffer();   //  重复

Split_4();
Combine_4();
Split_2();
Combine_2();

ClearTimer();
RunTimer();
IsTimeout();
IsMaxTimeout();
IsTrueTimeout();

runTimer(); // 参数不同
resetTimer();// 参数不同

recvBuffer();
recvByte();

IsTimeout();//参数不同  而且命名不好;
TimeoutStr_Initial();
recvTimeoutData();

String_Copy();
String_Clear();
String_Joint();

// 这里命名也非常不好,因为,实质上它们是在 复制,清除,连接 任意八位缓冲,而非字符串;

网友:
修改好了,先列出新的 头文件,检查一下

新的 公共函数库 有5个源文件
#ifndef _DELAY_
#define _DELAY_

void Nopdelay(U32 delay);
void Delay(U32 delay);

#endif

// end of file -----------------------------------------------------------------

#ifndef _DATA_CONVERT_
#define _DATA_CONVERT_

#include "typedef.h"

int Split_4_Byte(U32 sub,U8 *Buffer);
int Combine_4_Byte(U32 *Result,U8 *Buffer);

int Split_2_Byte(U16 sub,U8 *Buffer);
int Combine_2_Byte(U16 *Result,U8 *Buffer);

#endif

// end of file -----------------------------------------------------------------

#ifndef _ASYN_TIMER_
#define _ASYN_TIMER_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CommonMacro.h"

void RunTimer(U32 *AsynTimer);
void ClearTimer(U32 *AsynTimer);

U8 IsTimeout(U32 AsynTimer,U32 MaxTimeout);

U8 IsMaxTimeout(U32 *Timer,U32 MaxTime);
U8 IsStatusTimeout(U8 LogicFlag,U32 *Timer,U32 MaxTime);

#endif

// end of file -----------------------------------------------------------------

#ifndef _BUFFER_UTIL_
#define _BUFFER_UTIL_

#include "typedef.h"

int Buffer_Copy(U8 *dest,U8 *source,U8 length);
int Buffer_Clear(U8 *buffer,U8 length);
int Buffer_Joint(U8 *dest,U8 *source,U16 start,U8 length);

#endif

// end of file -----------------------------------------------------------------

#ifndef _RECV_TIMEOUT_
#define _RECV_TIMEOUT_

#include "typedef.h"

typedef struct
{
    U32 Timer;
    U8  RecvLen;
    U8  CurrentLen;
    U8  RecvBuff[250];
}TimeoutStr;

int recvBuffer(TimeoutStr *Str,U8 *buffer,U8 len);
int recvByte(TimeoutStr *Str,U8 Data);

int IsRecvTimeout(TimeoutStr *Str,U32 nTimeoutMs)  ;

//==============================================================================

int recvTimeoutData(TimeoutStr *Str,U8 *Buf,U32 Timeout);

#endif

// end of file -----------------------------------------------------------------

网友:
检查了一遍,没什么疏漏。
现在我要把它移到我的 stm8s项目上使用
不过,显然有些API我改了名字,还有头文件路径我也要重新指定,但大概是不会遇到什么麻烦的。

完成,没什么大麻烦。
如前所述,只是需要修改一下一些盖了明子的接口和头文件名字而已。

这里顺带附上 这个完整的 库。

注:上面的检查我有点粗心,以至于忘了增加 Dec_2_String();
所以修改时我加上了。
下面贴上的附件是完整的。

说明。在我这里,我是用iar for stm8编译的。
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你一样可以使用其他工具编译

只是要做一些小调整,诸如头文件路径之类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