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OKIA电池给Launchapad供电

楼主:
最近在想着用NOKIA(1020mAh,3.8Wh,3.7V)给F28027供电,首先想着使用低压差LDO稳出3.3V接到单片机上,但是NOKIA电池似乎有点不给力,我的电路似乎问题不大,因为我找了智能车上使用3.7V的电池(输出电压为4V)测试过,可以稳出3.3V。

但是我用NOKIA测试的时候,刚接上去,电池电压立马就降到了1.1V左右,非常不解。

以前的时候,我在NOKIA的电池上串了一个二极管4007,而二级管的压降只有0.2V,仙子阿不清楚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希望大家能够讨论一下,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电池电压降到了1.1V,如果你的电路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电池的问题了,电池老了,供不了电路所需要的电量。

你可以测量一下正常工作时的电流消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对了版主,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我想更改一下F28027的中断优先级,如何进行更改?

网友:
没有发现它可以设置优先级。

但经过适当选择,可以利用其固有的优先级达到目的。

如ADC1中断,可以设置为INT1.1,也可以改为INT1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收到,版主又一次帮我找到了一个大问题。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问题是ADC的中断优先级比串口的优先级要高,从而将时序打乱了,使串口数据被打乱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打乱的,TI的安排是合理的。

串口的接收与发送,都是以字节为单位的。不管任何中断,都不影响字节的完整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比赛项目是基于GPS过功能测量仪,就是在处理数据的时候有时候是1S数据处理更新一次,有时候则是两秒更新一次。而我的程序里面的是如果数据不完整,则不进行处理与更新。

现在我正在找问题,一直没找到,就想到了中断处理上来了。我的定时器中断与ADC采集中的执行频率很高,我怕对于GPS的数据产生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点,斑竹给我提的改ADC的中断优先级,我尝试了一断时间,依旧没有改好、

PieCtrlRegs.PIEIER10.bit.INTx1 = 1;           //使能int10.1 */  ADC中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IER |= M_INT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尝试过了,只是我现在已开启INT10,就会出现非法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尝试了很多次,搞不定了。只好用ADCINT3的中断,这个中端级别比较低。谢谢版主的悉心教导,小弟对此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级管的压降只有0.2V”  是你没接负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没接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