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构成的压控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
这是我用OP07构成的简单恒流源,第一个运放是隔离输入端对恒流源的影响,但是发现当负载端接上电阻,无论输入端电压 怎么调,J4端电压都没改变,而且负载电阻变化时,J4端电压变化,达不到恒流源效果,请问是为什么呢?有没有更好的电路 或者芯片去制作恒流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中间那个op07输入的正端和负端对调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正负对调的话,那就变成反转型了哦,电流是输进来而不是输出

网友:
南华大学黄智伟 收集整理的一些恒流源电路

南华大学黄智伟 收集整理的一些恒流源电路

南华大学黄智伟 收集整理的一些恒流源电路.pdf

网友:
电路的“负载”接在哪儿? 电路中的那么“Jxxx"都是作什么用的? 如果楼主的图没有显示完全,请将完整的图发上来。

网友:
哥们!电路的同相端和反相端给搞反了,调过来就行!这是个经典的恒流源电路,我的项目中就用过,不过要用好还是有技巧的!有问题及时交流!wqpone@126.com

网友:
J6需对地接一个采样电阻!

网友:
电路错啦!
反馈电阻(R2)应该接在运放输出端与负输入端之间,采样反馈信号(R4)改接到运放正输入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