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3-08-10):
LED灯闪烁的问题
void main( void )
{
P2DIR=0XFF;P2OUT=0XFF;
TACTL=TASSEL_1+MC_1;
我在TACTL改成"TACTL=TASSEL_1+TACLR+MC_1"后LED不会闪烁了 ,为什么清零了计数器后不会闪烁了。
CCTL0=CCIE;
_EINT();
CCR0=2047;
while(1);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2OUT ^= 0xff; //P2口输出取反
TACTL=TACLR;
}
LED灯

网友A:
MC_1增计数模式,在前面加入TACTL=TACLR是不是导致计数器一直没增上来?一直是0?
我也是菜鸟,求高人来指点。

网友B:
楼上说的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不是初始化的时候才清理了一次 后面怎么会加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