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小弟实在是不知道哪儿错了,关于G2553+霍尔传感器测速的

楼主:
源程序贴出来了,大神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
*****************************************************************************/
#include
#include"LCD1602.h"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延时x微秒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延时X毫秒

int Num,a;
char flag_time = 0;
uint Speed=0;
uchar ge,shi,bai,qian;
uchar table[]={"0123456789"};
uchar table1[] = {"speed:"};

void TIMER0_Init(void)
{
                CCR0=32768-1;
          TACTL = TASSEL_1 + MC_1;   //选择ACLK,增计数模式
          CCTL0 = CCIE;//上升沿捕获,

}
/********************************时钟初始化*********************/
void CLK_Init(void)
{

    if (CALBC1_8MHZ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
        while(1);
   }
          BCSCTL1 = CALBC1_8MHZ;
          DCOCTL = CALDCO_8MHZ;                                        //校准DCO时钟为8MHZ
          BCSCTL3 |= LFXT1S_0;                                //ACLK=32768KHZ
          BCSCTL2 |= DIVS_3;             //  MCLK=SMCLK = DCO8M/8=1M
}

void xianshi(unsigned int shuju,int t)   //显示一个数字
{
uint huancun[6]={0};
uchar biaozhi=0,i;
if   (shuju < 10) biaozhi = 1;
else if(shuju < 100) biaozhi = 2;
else if(shuju < 1000) biaozhi = 3;
else if(shuju < 10000) biaozhi = 4;
else if(shuju <=65535) biaozhi = 5;
switch(biaozhi)
   {case 5:huancun[0] = shuju/10000;
    case 4:huancun[5] = shuju%10000/1000;
    case 3:huancun[4] = shuju%1000/100;
    case 2:huancun[3] = shuju%100/10;
    case 1:huancun[1] = shuju%10;
break;
    default:break;
}
for(i=6;i>1;i--)
   {
     if(i==3)
             LCD_Disp_char(12,t,'.');
     else
             LCD_Disp_char(15-i,t,0x30+huancun[i-1]);
    }
LCD_Disp_char(14,t,'c');
LCD_Disp_char(15,t,'m');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CLK_Init();
    IO_Init();
    LCD_Init();
    TIMER0_Init();      //定时器TIMER初始化函数
    LCD_Disp_string(0,1,table1);

    _EINT();           //中断使能

  while(1);
          /*    {
      LPM0;
      _NOP();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定时中断向量声明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void) //Timer A0 1s定时中断服务程序
        {
                Speed=Num*30;                 //计算风扇每分钟转速(RPM),转速=1s内上升沿个数
                                                //*60(1分钟60秒)/2(风扇转一圈输出2周期脉冲)
                Num=0; //脉冲上升沿计数清0
                xianshi(Speed,1); //风扇转速送液晶显示
                //TACTL|=TACLR;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P1口中断源
__interrupt void P1_ISR(void) //声明一个中断服务程序,名为P1_ISR
        {
                if(P1IFG & BIT2) //判断P1中断标志位第2位
                        {
                                Num+=1; //中断处理程序:来一个上升沿,计数值加1
                        }
                P1IFG=0; //清除P1所有中断标志位-
        }

网友:
阅!
LZ想问哪里出了问题,总得说明实现的思路,怎么个现象吧?

网友:
之前是一直不进IO口中断,然后今天上午调了一上午,总算是好了,上面的程序没有按照例程来写,等我按照例程一点一点的改了之后,能运行了已经,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是一直不进IO口中断,然后今天上午调了一上午,总算是好了,上面的程序没有按照例程来写,等我按照例程一点一点的改了之后,能运行了已经,谢谢了。。

网友:
lz 能否把历程贴出来

网友:
楼主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