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用户手册中Timer0_A3信号接线问题

楼主:
比如输入引脚编号和输出引脚编号P1.1-3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在对应的封装芯片上的管脚编号
P1.1-3就是对应封装的芯片的3号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原来是这个样子啊。我还想问一下在TACCTLX中OUT位UerGuide中说的的是:output.For output mode 0,this bit directly controls the state of the output.那么对应的在G2553它控制输出的是那个引脚呢? 我查到了怎么会有out0输出,out1输出,不知道在哪里选择的?

网友:
回答你的关于output输出的问题,由于存在多个输出,下面的表里面列举了两个:

网友:
找到了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