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校的zigbee创新项目,各位能够给点指导

楼主:
今年跟导师做了个关于zigbee的创新项目,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停车场。大概思想是,利用红外无线检测停车位上是否有车,同时红外无线模块给zigbee的终端节点发送信号(高低电平),然后zigbee的终端节点将检测信息发给协调器,协调器再发送给上位机。我目前有个问题,zigbee的终端节点如何检测这个高低电平。我想的是利用外部中断。但不知道在协议栈里如何写关于外部中断的函数。请各位指教

网友:
请问zigbee用的怎么样了,加入协议栈看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zigbee学了一段时间,可以实现一些基本的功能,比如通过协调器控制终端节点开关灯,串口发送数据,也了解一些协议栈的工作原理,但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还是有点模糊。中断不太懂,能给点指导么?

网友:
有没有word方案,传一个上来看看

网友:
我之前做项目用的digi的zigbee自带开关量输入接口,只需用配置软件配置好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啊,你能告诉我中断怎么用么?在协议栈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啊,你能告诉我中断怎么用么?在协议栈中

我不知道你说的中断、协议栈是什么东东啊?
你的是不是要下载程序的啊?要是下载程序的我可不会。

网友:
这个红外的高低电平在digi的模块中就是开关量输入吧。只要模式设置好了。远端有开关量输入在中心就会有一串代码从串口输出来的。加个单片机解读下就行了。

网友:
参照按键中断这个功能来使用啊,同样都是引脚终端

网友:
中断的话可以参考下这篇文章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242096.HTM。最好先不用协议栈调试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