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电喷控制系统

楼主:
化油器用机械方式实现给发动机供油,其供油量与转速或油门开度的关系只能是线性关系,无法保证发动机全工况全天候下的空燃比都能达到理想。同时,当发动机本身状态发生变化时,化油器不能随机应变,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费,并且很不利于燃烧,而使油耗升高,排放恶化。电喷技术用电喷系统装置取消了化油器装置,采用瑞萨RL78/G14对发动机燃油的供给和点火进行实时智能控制,供油极其精确,使发动机在任何工况任何环境下的空燃比、点火角度随时都能达到最佳,从而使摩托车的油耗降低,排放改善,综合性能大大提高。发动机的电喷装置一般是由喷油油路、传感器组和电子控制单元三大部分组成的。如果喷射器安装在原来化油器位置上,即整个发动机只有一个汽油喷射点,这就是单点电喷.ECU:电控单元的英文缩写,其实是一块集成电路板,负责将从各传感器送来的电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并用存储在电路板的可读写存储器内的程序处理,再发出控制信号来控制喷油器喷油和高压线圈点火。喷油器:负责将燃油喷出并雾化的精密部件,一般是装在节气门体的进气管端。节气门体:相当于化油器的喉管腔,但没有化油器上的其他部件, 但有一个怠速旁通空气通路,当发动机在怠速及低速工况下温度升高后,空气由于受热密度下降而会出现进气量不足的情况,这时靠控制旁通空气通路来补充适量的空气。节气门位置传感器(TPS):同节气门阀板连接在一起,当节气门阀板角度变化,开度增大时,传感器内的部件随阀板一起转动。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实际是一个可变电位器,当它随节气门同步旋转时,就将节气门的转角和转角的速率转换为电压信号送往ECU,此信号主要是代表发动机的负荷情况。进气温度传感器:用于测量进气温度,本身是一个热敏电阻,温度越高,电阻值越小,从而引起电压变化并送往ECU。进气流量传感器: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进气格栅,并在工作时通电,使其温度一定,当进气量变化时,进气格栅被冷却降温,此时就需要更大的电流来使其温度升到原标准温度,而需要的电流大小同进气量的大小成正比,由此可以测出进气量的大小。曲轴转角传感器:由脉冲齿圈和磁电线圈组成,脉冲齿圈安装在飞轮上随曲轴一起转动,在转动时磁电线圈感应到脉冲齿圈的信号后变为电压信号并送往ECU。氧传感器:它主要是将废气中的氧含量信息送给ECU,ECU再根据信号来调整空燃比,使三元催化器效率最高,污染排放最少。氧传感器一般安装在排气歧管中,其电压输出值随废气中氧的浓度变化而变化,ECU根据氧传感器来的电压变化判断空燃比高低,并相应调整喷油量。因此即使发动机由于机件的磨损而引起空燃比变化,氧传感器也可及时反馈给ECU,从而实现发动机最佳空燃比的闭环控制主要优点1、燃油供给精确,空燃比易于控制,燃油经济性好;2、点火采用数字点火模式,在任何工况都在最佳点火时刻点火,燃烧充分、完全;3、空燃比可控制在λ=1附近脉动,使三效催化器对CO、HC和NOX三种有害气体均有较高的转化效率,排放性能好;4、起动性能好,加速、减速等变工况过渡圆滑,驾驶性能好;5、电喷与化油器相比,虽然点火更时间准确了,而空燃比变稀了,最终发动机的动力性能与燃油相当。

网友:
真整个系统是瑞萨单片机控制的么

网友:
16位机的性能能扛得住吗?LZ的创意很好,略有担心

网友:
从资源上说R5F104LEA有些吃力 所以尝试使用R5F104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