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声表谐振器r433a,它的好坏判断?

楼主:
最近修理一只汽车车库卷帘门遥控器,里面有只声表谐振器r433a,遥控器能发射信号,但是卷帘门接收不到,是不是可能发射频率跑偏了?如何检测谐振器好坏呢?

网友:
声表面滤波器极少发生故障,检查其它电路吧,必要时更换遥控模块,这样的一对收发模块也就几块钱。

网友:
咱就是做过这块的,沙发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介绍介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晕,楼主是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