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05E调试不出来

楼主:
ADS805E调试不出来,按照DC-COUPLED 的电路连接的,即使输入直流量,每个时钟的下降沿数据都在变化,很着急,大家帮帮忙,如果有相关的电路也麻烦发一下作参考,谢谢大家

网友:
输入直流信号多大?输出变化是那几位的值变化?你的参考是什么?
建议检查以下几个部分:
1、电源电压
2、参考电压
3、调整输入信号看看哪些位变化?

网友:
把电路贴出来看看,这快高速ad应该很好用的。

网友:
参考电路

这是一个学长给的原理图。测试结果还是挺不错的。你可以参考参考

ads805

网友:
“即使输入直流量,每个时钟的下降沿数据都在变化”,是高位在变化?
描述问题准确,才能帮你。

网友:
做成jpeg的图大家才能帮你

网友:
你的ads805调出来没有 ,我也出现和你相同的情况,在每个下降沿数据都在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