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推荐

楼主:
2芯积分
问题描述:
地球仪可以360度旋转,在地球仪上安装一个或者多个传感器,可以满足如下条件:
不管地球仪怎么旋转(包括2种情况:底座固定,地球仪旋转;地球仪协同底座一起动),通过传感器的值可以计算出水平面南北直线(穿过地球仪球心)交地球仪面的两点AB的经纬度
问题可以转化为:地球仪在立体空间的任何状态,即不管怎么旋转,传感器的值都具有唯一性的特性

问题描述

问题描述

网友A: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三轴磁传感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底座不动的话,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三轴磁传感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底座不动的话,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就可以解决。
请问有什么样的demo是利用了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三轴磁传感器 这两个设备的,或者能说得再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这样的模块淘宝就非常多了;

如果你要看DEMO你可以搜索三轴电子罗盘。可以很好的呈现一个物体在三维空间中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