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5438A的ADC内部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
最近在搞ADC,把5438的ADC这章看了一遍,然后用例程去仿真了一下,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用内部参考电压的时候在寄存器CTL0设置了2.5V,REFON也置1了,然后MCTL1里的SREF为1,这都是按例程里来设置的,结果在A0输入的时候,得到的仿真结果是0X0FFF,也就是4095,这说明我的输入是超过或者是等于参考电压,但我实际测的A0的输入电压为1.1V左右,跟2.5V都差很多啊,为什么是满的值。
我把参考电压选择SREF改为0,也就是参考电压为AVCC跟AVSS,这样转换的值就正确了,3.3V的参考转换后在1453左右,误差不大,就是内部参考2.5V或者1.5V都不行,始终转换为满值4095,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大大指教。

网友:
楼主要不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
程序我贴下:
#include
volatile long temp;
void AD_Init(void)
{
  int i;
  P6SEL |= 0x01;                            // Enable A/D channel A0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_4+ADC12REFON+ADC12REF2_5V;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选用内部参考2.5V
  ADC12CTL1 = ADC12SHP;       // Use sampling timer, set mode
  ADC12MCTL0 = ADC12SREF_1+ADC12INCH_0;                 // Vr+=Vref+ and Vr-=AVss
  for ( i=0; i<0x30; i++);                  // Delay for reference start-up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
void AD_Start(void)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AD_Init();                                             //AD初始化
  while(1)
  {
    AD_Start();                                        //开始AD转换
    while (!(ADC12IFG & BIT0));               //判断转换完成与否
    temp = ADC12MEM0;                        //读取转换数据,IFG自动清零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在修改ADCMCTL0中的ADC12SREF_1这个参数,当为0时,转换数据正常,当为1时,得到的结果就是4095,而不管CTL0中的REF_2.5V置1与否。

网友:
有专家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么?

网友:
使用内部参考,是选择Vref+为V+,AVSS为V-么?不需要在外部硬件上再接线的吧。

网友:
这个,没有技术人员分析下?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能不能发个消息给我,我也蛋碎了。。。感觉程序挺对的,到底哪里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呐,后来我做别的事去了,这个就被我晾一边了。。。我打算要是不行的话,就直接把电源的精度提高点,AVCC做参考就做参考好了。

网友:
你好!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好!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REFCTL0 &= ~REFMSTR;“   看看改这个寄存器可不可以。 IAR 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