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简易制作简易恒流源问题

楼主:
为什么实际电路中,运放同向端与反相端相差很大(不应该相等吗)?
制作的简易恒流源总达不到要求(输出电流非常小),上面电路对吗,小弟是新手,请大神帮助!谢谢!

网友:
同向端与反相端相等是建立在反馈稳定的情况下吧?
输出电流小就是采样电阻的问题?

网友:
哪个是负载???楼主以后负载用RL表示,L表示负载,你这个没有交代清楚,交代清楚了,我给你讲,貌似你这个电路也不靠谱。你先交代清楚你这个电路表达什么,让哪儿承受你的横流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负载是R1,流过R1电流不是近似等于流过R2(采样电阻)的电流吗?电路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鉴定为你的左边电阻太大,你要恒流,要保证左边的那儿的最小电流比你设定的恒流值要大。。。三极管上面那个电阻是画蛇添足,这儿的电压是靠三极管吃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为什么运放同向和反向端相差那么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左边上面的电压是负载啊!那加入上面我接的是LED灯呢?不接运放同反向端还是相差很大,为什么?谢谢回答!!:carnation:

网友:
多大的电流?
是否是驱动能力不够?单个三极管B值是多大?
是否要用达林顿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1A以上吧!驱动能力应该够吧!我用过9013,也用过两个9013并联,还用过场效应管,场效应管电流能达到但是发热太大了!

网友:
你可以考虑把三极管用mos管替换,我之前做的恒流源就是这样弄得,恒流电流最大可以达到200MA

网友:
我用场效应管,可以达到几百毫安,并且处于开关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可以用741做

网友:
是仿真的时候负载阻值太大了吧
楼主可以自己算一下,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Vce为0,运放正端电压为1V,也就是设计输出电流为1A,此时假设电流为x那么,假设电位器位于中间
51*x=5000
x≈100ma
根本达不到输出的要求。
做这个恒流源还是挺讲究的,运放的偏压要小,采样电阻不能用一般的电阻,最好在反馈环路中引入增益,不然采样电阻发热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看到负载,而且基准端和比较端的电路和电阻取值表示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irf3205电流可以达到1A以上,但是发热量太大,不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本来是LED做负载的,这里我用的是100欧变阻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赐教!负载确实是一个问题!负载越小效果越明显!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用的采样电阻是5w的水泥电阻!
反馈环中引入增益我也尝试过,但效果还是不怎么好!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水泥电阻一般用作功率,温漂很大,这里奥选用康铜丝或者锰铜丝做采样电阻。
这个恒流源要想提高精度,反馈中引入增益、消除粉红噪声、采用高精度运放、电流采样用四端法这些都是必须的,不然无法达到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