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UART的问题急求大神帮忙

楼主:
我的单片机用usb转串口供电,另买了一个gsm模块,当单片机的UART收发端和gsm的相连后程序无法下载到单片机里,为什么?

网友:
有没有共地啊

网友:
USB接口的驱动能力远远不能应对GSM模块,GSM模块需要2A峰值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接了共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买了个三星的gtm900,它有另外供电

网友:
GSM模块如果是单独供电,要注意MCU部分的上电时序,固化软件需先启动,另外MCU的串口如果和GSM模块的串口直接相连,那GSM模块就不能上电,否则TX端可能会产生电平竞争,是否会竞争由GSM模块串口的IO类型决定,强上拉型必然产生竞争,弱上拉的则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