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Portel99SE制作PCB问题

楼主:
制作L298N双桥直流电机驱动制作PCB出现问题请看图片:
求帮忙解决,+5,+12连接的元器件管脚标注的为GND。
谢谢!

pcb

pcb

错

错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这么坑啊,太长时间没有Protel 99se了,我只能告诉你是网络编号出问题,看一下原理图重新编译一遍,如果还是不行可以试一下直接在PCB中对着原理图修改网络编号!

网友:
双击原件看网络编号吧,不是大问题

网友:
还用99啊

网友:
原理图没有画好吧,
原理图中用tools中用erc检查,肯定会报错,,,一直修改为没有错误才能生成网络表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错误不多的话,双击直接修改网络号,偶几年都没画原理图生成PCB了,直接PCB吧!!原理图有需要的时候再画!

网友:
画图还是养成先修改原理图再同步PCB习惯,,

网友:
赞成,先修改原理图,养成好习惯,调试的时候也方便看。

网友:
第一感觉,原理图的相应管脚连线重新画。小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知道如何设置覆铜与管脚焊盘间的距离吗?求详解。。。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要求了。要是简单的板子,能通过检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