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旭F28335板子上电就发烫

楼主:
手上捡到一块研旭F28335的板子,上电就很烫,是烫到手都不敢摸半秒钟的那种,应该有60以上了吧。但是仿真器可以识别可以烧程序。上电测试电源正常3.3和1.9,请问是什么原因啊?如果里面的程序极高速满载运行,有这么高嘛?求解,求真相,谢过各位了

网友:
不知道IO是不是接有负载,导致IO功耗很大。
1.9V其实就是提高内核电压让工作在更高的频率,类似的片子用过,没有到发烫的地步。
电源轨没有往下掉,也不太像是短路了,更像是IO拉了电流

网友:
楼主是捡到的啊,好运气啊!如果不要了,出芯币换给我吧

网友:
公司打扫卫生找到的,留着以后折腾,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准备把电源飞进核心板,这样I/O就没有电流了吧,这个思路不知OK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和内核是分开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