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uC而生,uS成长历程 14

楼主:
还好,差点以为今晚写不成了。
说说今晚的状况。

今晚还是开始的比较晚。早些时候 超声波似乎套出它的 等效模型参数,看来有点天真。
中间出门跑了会步,洗了个澡什么的。

真正开始弄大概都10点多了。

结果还是在倒腾ultraedit。
最后总算搞定了。

看来下次工具软件一定要存放好啊。

今晚做的事情不多,不过个人觉得挺有教训意义的。

那就是发现了为什么用我自己已经封装成库的stm8s的库函数 去 替代原例程 里 的 stm8s_clk.h和stm8s_uart2.h时,为什么会出现穿口收发不正常。

网友:
对比两个uart2.c

这个时候,我用ultra compare这个工具来做对比。
在过去的第一份工作,两年时间里,我有一年半的时间在用这款工具。
所以我非常习惯那个界面,以至于我甚至没办法习惯它的新界面...呵呵

闲话少说,说说结果。

我发现,在stm8s_uart2.c里,居然多了一句
包含

#include "stm8s_clk.h"

而在我的库里没有这一句。
这个时候,还不明白,我只好回到stm8s库的项目去检查

我发现当时有一个不很醒目的 编译警告,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以至于导致今天的麻烦。
整整两个晚上!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我为此做的改动并加在 说明文档里的 说明文字
事实上,我当初没特别留意。
在stm8s_uart2.c里有一个使用了stm8s_clk.c的函数。
如果在stm8s_uart2.c里不包含stm8s_clk.h 就会导致这个警告,而实际上,也会使得这个函数调用无效。
而这次,使用我的库去替代例程里的stm8s_clk.c和 stm8s_uart2.c导致串口不能收发正是这个原因。
这点事情告诉我。

一定要特别注意警告。

事实上,我现在的编译里,还有5个警告,但有一些我一时半会解决不了,老规矩,仍然贴上来。
分割线以下是上一次编译的 信息,也许意义不大,作废了,故而被我删除了。

Building configuration: stm8s105-lib -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40  file(s) deleted.
Updating build tree...
Add_clk.c
stm8s_adc1.c
stm8s_awu.c
stm8s_beep.c
stm8s_clk.c
stm8s_exti.c
stm8s_flash.c
stm8s_gpio.c
stm8s_i2c.c
Warning[Pe550]: variable "tmp1" was set but never used E:\STM8S-WORKFILE\stm8s105-lib\src\stm8s_i2c.c 594
Warning[Pe550]: variable "tmp2" was set but never used E:\STM8S-WORKFILE\stm8s105-lib\src\stm8s_i2c.c 595
Warning[Pe550]: variable "tmp1" was set but never used E:\STM8S-WORKFILE\stm8s105-lib\src\stm8s_i2c.c 705
Warning[Pe550]: variable "tmp2" was set but never used E:\STM8S-WORKFILE\stm8s105-lib\src\stm8s_i2c.c 706
stm8s_itc.c
Warning[Pe940]: missing return statement at end of non-void function "ITC_GetCPUCC" E:\STM8S-WORKFILE\stm8s105-lib\src\stm8s_itc.c 56
stm8s_iwdg.c
stm8s_rst.c
stm8s_spi.c
stm8s_tim1.c
stm8s_tim2.c
stm8s_tim3.c
stm8s_tim4.c
stm8s_uart2.c
stm8s_wwdg.c
Building library

Total number of errors: 0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5

相对而言,前四个警告不算很严重的事情。只是几个暂存变量,设置了却没用;
至于第五个感觉需要严阵以待。然而,这个地方,它是宏条件编译的,而且两个分支是不对称的。
本想去掉,可惜其调用的地方需要用到返回值,不能简单去掉。
再回头看。代码中注释提到 忽视警告即可。

stm8s_itc.c

/**
  * @brief  Utility function used to read CC register.
  * @param  None
  * @retval CPU CC register value
  */
uint8_t ITC_GetCPUCC(void)
{
#ifdef _COSMIC_
  _asm("push cc");
  _asm("pop a");
  return; /* Ignore compiler warning, the returned value is in A register */
#elif defined _RAISONANCE_ /* _RAISONANCE_ */
  return _getCC_();
#else /* _IAR_ */
  asm("push cc");
  asm("pop a"); /* Ignore compiler warning, the returned value is in A register */
#endif /* _COSMIC_*/
}

这里就暂时不动它。
                                                                      2013.8.13 00:00(之所以特别提这个,是觉得才过了几秒钟就变成第二天挺吃亏的)
--------------------------------------------------------------------------------------------

网友:
这里,我想说多几句的。

我个人认为,这也可以认为是stm8s的这个库的组织的一个缺陷。

因为在它提供的 外设库里,每个模块的文件 都是 以 一种给人各自平行的地位并存在同一级文件夹里的。
然而实际上,它们却不完全是平行关系。

上面出现了同级引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也正是这种组织方式,让我一直以来都没足够重视 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地方也难怪stm8s库的封装者难以取舍。
毕竟这些都是外设。

然而说对也不对

比如说,因为clk从功能上来说,本来就是高于其他任何模块的

因为,其他任何模块都需要挂到 时钟总线上,被它驱动。

这里给我们一个启发
一定要注意 组织的层次。
它和代码风格和规范一样
“是一种通过外观展现内在逻辑关系的手段”

网友:
uC?

这个跟uC有关系吗?没看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uC是什么uC?
这里说的uC是 低端微处理器
u是 微 的意思 C是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候,我用ultra compare这个工具来做对比。
在过去的第一份工作,两年时间里,我有一年半的时间在用 ...

可恶!!搞stm8s003时,又被这里拌了一脚!!
看来,我必须学习某个老外程序员大大,准备一份 嵌入式灾难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