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些常用的电子变压器技术知识

楼主:
    电子变压器采用新软磁材料和新磁芯结构对电源技术发展的影响,一定会引起电源行业和软磁材料行业的朋友们的兴趣。本文提出一些看法,以便促成电源行业与电子变压器行业和软磁材料行业之间就电子变压器和软磁材料的有关问题进行对话,互相交流,共同发展。
  1 电子变压器在电源技术中的作用
  电子变压器和半导体开关器件,半导体整流器件,电容器一起,称为电源装置中的4大主要元器件。根据在电源装置中的作用,电子变压器可以分为:
  1)起电压和功率变换作用的电源变压器,功率变压器,整流变压器,逆变变压器,开关变压器,脉冲功率变压器;
  2)起传递宽带、声频、中周功率和信号作用的宽带变压器,声频变压器,中周变压器;
  3)起传递脉冲、驱动和触发信号作用的脉冲变压器,驱动变压器,触发变压器;
  4)起原边和副边绝缘隔离作用的隔离变压器,起屏蔽作用的屏蔽变压器;
  5)起单相变三相或三相变单相作用的相数变换变压器,起改变输出相位作用的相位变换变压器(移相器)
  6)起改变输出频率作用的倍频或分频变压器;
  7)起改变输出阻抗与负载阻抗相匹配作用的匹配变压器;
  8)起稳定输出电压或电流作用的稳压变压器(包括恒压变压器)或稳流变压器,起调节输出电压作用的调压变压器;
  9)起交流和直流滤波作用的滤波电感器;
  10)起抑制电磁干扰作用的电磁干扰滤波电感器,起抑制噪声作用的噪声滤波电感器;
  11)起吸收浪涌电流作用的吸收电感器,起减缓电流变化速率的缓冲电感器;
  12)起储能作用的储能电感器,起帮助半导体开关换向作用的换向电感器;
  13)起开关作用的磁性开关电感器和变压器;
  14)起调节电感作用的可控电感器和饱和电感器;
  15)起变换电压、电流或脉冲检测信号的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脉冲互感器、直流互感器、零磁通互感器、弱电互感器、零序电流互感器、霍尔电流电压检测器。
  从以上的列举可以看出,不论是直流电源,交流电源,还是特种电源,都离不开电子变压器。有人把电源界定为经过高频开关变换的直流电源和交流电源。在介绍软磁电磁元件在电源技术中的作用时,往往举高频开关电源中的各种电磁元件为例证。同时,在电子电源中使用的软磁电磁元件中,各种变压器占主要地位,因此用变压器作为电子电源中软磁元件的代表,称它们为“电子变压器”。
  2 电源技术对电子变压器的要求
  电源技术对电子变压器的要求,像所有作为商品的产品一样,是在具体使用条件下完成具体的功能中追求性能价格比最好。有时可能偏重价格和成本,有时可能偏重效率和性能。现在,轻、薄、短、小成为电子变压器的发展方向,是强调降低成本。从总的要求出发,可以对电子变压器得出四项具体要求:使用条件,完成功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2.1 使用条件电子变压器的使用条件,包括两方面内容:
  可靠性和电磁兼容性。以前只注意可靠性,现在由于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必须注意电磁兼容性。可靠性是指在具体的使用条件下,电子变压器能正常工作到使用寿命为止。一般使用条件中对电子变压器影响最大的是环境温度。决定电子变压器受温度影响强度的参数是软磁材料的居里点。软磁材料居里点高,受温度影响小;软磁材料居里点低,对温度变化比较敏感,受温度影响大。
  例如锰锌铁氧体的居里点只有215℃,比较低,磁通密度、磁导率和损耗都随温度发生变化,除正常温度25℃而外,还要给出60℃,80℃,100℃时的各种参数数据。因此,锰锌铁氧体磁芯的工作温度一般限制在100℃以下,也就是环境温度为40℃时,温升必须低于60℃。钴基非晶合金的居里点为205℃,也低,使用温度也限制在100℃以下。
  铁基非晶合金的居里点为370℃,可以在150℃~180 以下使用。高磁导坡莫合金的居里点为460℃至480℃,可以在200℃~250℃以下使用。微晶纳米晶合金的居里点为600℃,取向硅钢居里点为 730℃,可以在300℃~400℃下使用。电磁兼容性是指电子变压器既不产生对外界的电磁干扰,又能承受外界的电磁干扰。电磁干扰包括可听见的音频噪声和听不见的高频噪声。
  电子变压器产生电磁干扰的主要原因是磁芯的磁致伸缩。磁致伸缩系数大的软磁材料,产生的电磁干扰大。铁基非晶合金的磁致伸缩系数通常为最大(2730)×10-6,必须采取减少噪声抑制干扰的措施。高磁导Ni50坡莫合金的磁致伸缩系数为25×10-6,锰锌铁氧体的磁致伸缩系数为 21×10-6。以上这3种软磁材料属于容易产生电磁干扰的材料,在应用中要注意。3%取向硅钢的磁致伸缩系数为(13)×10-6,微晶纳米晶合金的磁致伸缩系数为(0.52)×10-6
  这2种软磁材料属于比较容易产生电磁干扰的材料。6.5%硅钢的磁致伸缩系数为0.1×10-6,高磁导Ni80坡莫合金的磁致伸缩系数为(0.10.5)×10-6,钴基非晶合金的磁致伸缩系数为0.1×10-6以下。这3种软磁材料属于不太容易产生电磁干扰的材料。由磁致伸缩产生的电磁干扰的频率一般与电子变压器的工作频率相同。如果有低于或高于工作频率的电磁干扰,那是由其他原因产生的。
  2.2 完成功能电子变压器从功能上区分主要有变压器和电感器2种。
  特殊元件完成的功能另外讨论。变压器完成的功能有3个:功率传送、电压变换和绝缘隔离。电感器完成功能有2个:功率传送和纹波抑制。功率传送有 2种方式。第一种是变压器传送方式,即外加在变压器原绕组上的交变电压,在磁芯中产生磁通变化,使副绕组感应电压,加在负载上,从而使电功率从原边传送到副边。传送功率的大小决定于感应电压,也就是决定于单位时间内的磁通密度变量ΔB。ΔB与磁导率无关,而与饱和磁通密度Bs和剩余磁通密度Br 有关。
  从饱和磁通密度来看,各种软磁材料的Bs从大到小的顺序为:铁钴合金为2.32.4T,硅钢为1.752.2T,铁基非晶合金为 1.251.75T,铁基微晶纳米晶合金为1.11.5T,铁硅铝合金为1.01.6T,高磁导铁镍坡莫合金为0.81.6T,钴基非晶合金为 0.51.4T,铁铝合金为0.71.3T,铁镍基非晶合金为0.40.7T,锰锌铁氧体为0.30.7T。作为电子变压器的磁芯用材料,硅钢和铁基非晶合金占优势,而锰锌铁氧体处于劣势。功率传送的第二种是电感器传送方式,即输入给电感器绕组的电能,使磁芯激磁,变为磁能储存起来,然后通过去磁变成电能释放给负载。
  传送功率的大小决定于电感器磁芯的储能,也就是决定于电感器的电感量。电感量不直接与饱和磁通密度有关,而与磁导率有关,磁导率高,电感量大,储能多,传送功率大。各种软磁材料的磁导率从大到小顺序为:Ni80坡莫合金为(1.23)×106,钴基非晶合金为(11.5)×106,铁基微晶纳米晶合金为(58)×105,铁基非晶合金为(25)×105Ni50坡莫合金为(13)×105,硅钢为(29)×104,锰锌铁氧体为(13)×104。作为电感器的磁芯用材料,Ni80坡莫合金、钴基非晶合金、铁基微晶纳米晶合金占优势,硅钢和锰锌铁氧体处于劣势。
  传送功率大小,还与单位时间内的传送次数有关,即与电子变压器的工作频率有关。工作频率越高,在同样尺寸的磁芯和线圈参数下,传送的功率越大。电压变换通过变压器原绕组和副绕组匝数比来完成,不管功率传送大小如何,原边和副边的电压变换比等于原绕组和副绕组匝数比。绝缘隔离通过变压器原绕组和副绕组的绝缘结构来完成。绝缘结构的复杂程度,与外加和变换的电压大小有关,电压越高,绝缘结构越复杂。纹波抑制通过电感器的自感电势来实现。
  只要通过电感器的电流发生变化,线圈在磁芯中产生的磁通也会发生变化,使电感器的线圈两端出现自感电势,其方向与外加电压方向相反,从而阻止电流的变化。纹波的变化频率比基频高,电流纹波的电流频率比基频大,因此,更能被电感器产生的自感电势抑制。电感器对纹波抑制的能力,决定于自感电势的大小,也就是电感量大小,与磁芯的磁导率有关,Ni80坡莫合金、钴基非晶合金、铁基微晶纳米晶合金磁导率大,处于优势,硅钢和锰锌铁氧体磁导率小,处于劣势。
  2.3 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是对电源和电子变压器的普遍要求。
  虽然,从单个电子变压器来看,损耗不大。例如,100VA电源变压器,效率为98%时,损耗只有2W并不多。但是成十万个、成百万个电源变压器,总损耗可能达到上十万W,甚至上百万瓦特。还有,许多电源变压器一直长期运行,年总损耗相当可观,有可能达到上千万 kW·h。显然,提高电子变压器的效率,可以节约电力。节约电力后,可以少建发电站。
  少建发电站后,可以少消耗煤和石油,可以少排放 CO2SO2NOx,废气,污水,烟尘和灰渣,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既具有节约能源,又具有保护环境的双重社会经济效益。因此,提高效率是对电子变压器的一个主要要求。电子变压器的损耗包括磁芯损耗(铁损)和线圈损耗(铜损)。铁损只要电子变压器投入工作,一直存在,是电子变压器损耗的主要部分。
  因此,根据铁损选择磁芯材料,是电子变压器设计的主要内容,铁损也成为评价软磁材料的一个主要参数。铁损与电子变压器磁芯的工作磁通密度和工作频率有关,在介绍软磁材料的铁损时,必须说明是在什么工作磁通密度下和什么工作频率下的损耗。例如,P0.5/400,表示在工作磁通密度0.5T和工作频率400Hz下的铁损。 P0.1/100k表示在工作磁通密度0.1T和工作频率100kHz下的铁损。软磁材料包括磁滞损耗、涡流损耗和剩余损耗。
  涡流损耗又与材料的电阻率ρ 成反比。ρ越大,涡流损耗越小。各种软磁材料的ρ从大到小的顺序为:锰锌铁氧体为 108109μΩ·cm,铁镍基非晶合金为150180μΩ·cm,铁基非晶合金为130150μΩ·cm,钴基非晶合金为 120140μΩ·cm,高磁导坡莫合金为4080μΩ·cm,铁硅铝合金为4060μΩ·cm,铁铝合金为3060μΩ·cm,硅钢为 4050μΩ·cm,铁钴合金为2040μΩ·cm
  因此,锰锌铁氧体的ρ比金属软磁材料高106107倍,在高频中涡流小,应用占优势。但是当工作频率超过一定值以后,锰锌铁氧体磁性颗粒之内的绝缘体被击穿和熔化,ρ变得相当小,损耗迅速上升到很高水平,这个工作频率就是锰锌铁氧体的极限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