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位ubuntu 12.04 编译exynos 4412 android 4.0.4 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楼主:
1、安装过程中保证电脑是64 bit之外,还要开启BIOS的VT 功能,很多电脑是默认关闭的
2、在安装ubuntu 12.04 的过程中选上安装系统时候更新,并且保证网络稳定不断线,速度要比较快,否则安装过程中有断线情况,会导致一些更新包没有安装,就连uboot ,kernel都没法编译,bash 脚本都无法识别
3、特别要说明的是,不要照着google android 网站更新下面依赖更新包,否则更新了会导致ubuntu12.04 没法启动,这点绝对是经验,搞得我装了好几次虚拟机才安装完成,浪费了好几天的时间。
照着下面安装,可保无忧!
sudo apt-get install git-core gnupg flex bison gperf build-essential zip curl zlib1g-dev libc6-dev libncurses5-dev x11proto-core-dev libx11-dev libreadline6-dev libgl1-mesa-dev tofrodos python-markdown libxml2-utils xsltproc   ia32-libs   libgl1-mesa-dri:i386  lib32ncurses5-dev lib32z1-dev uboot-mkimage
4、按照上面即可保证在64 bit ubuntu12.04 下编译Sate4412 uboot ,kernel以及android4.0.4 源码包了
5、我发现每个人安装ubuntu 12.04 的过程中都会有些不一样,甚至安装过程中会少一些包没更新的情况,所以导致一些人说给的源码编译不过,这个其实是ubuntu难以安装的原因,尤其是是比较新的64 bit ubuntu版本很多包都是比较新的,兼容性不是太好,所以请大家遇到问题务必耐心百度google ,一般都会找到方法的。
6、Sate4412 uboot ,kernel以及android4.0.4 源码包我在32 bit ubuntu10.04和64 bit ubuntu12.04 都编译通过下载测试通过,请大家根据自己的电脑选择ubuntu版本吧。

网友:
哦,还差一个环节,那就是给ubuntu 12.04 增加swap 分区,不增加很容易因为内存不足kill 掉编译。我的电脑已经是6G 物理内存,分配过ubuntu 12.04 虚拟机2G了,但是居然还需建立swap 才能正常编译。
如下:
dd if=/dev/zero of=/moreswap bs=1M count=512 ======>建立512M的交换分区
mkswap /moreswap ======>建立交换分区
swapon /moreswap ======>启动交换分换
完成上述工作后,在/etc/fstab 加入以下信息:
/moreswap none swap sw 0 0

网友:
dd if=/dev/zero of=/moreswap bs=1M count=2048 这样弄大一点会更好!

网友:
正打算装虚拟机,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