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BSP怎样发送18位数据?

楼主:
TMS320F28335 的McBSP模块如何发送18位数据?
有个DA是18位的,打算用28335的McBSP接口控制,但是这个接口只有8、12、16、20、24、32这六个模式;
无法满足DA的18位数据接收和锁存信号的时序,怎么解决好?

网友:
时序图

字长大于16位,DXR2存储高位,且先行装入。
代码:   McBSPaRegs.DXR2.all=b;    //先发送高16位字,高位在先
           McBSPaRegs.DXR1.all=a;    //后发送低16位字,高位在先

网友:
感谢版主大人!
补充一下,数据是单向传的,只从McBSP流向DA。DA数据输入时序如下图,DATA脚输入18位数据后,需要一个锁存信号LATCH。
这个锁存使用McBSP的帧同步脚FSX,FSX的周期可以自己设定(CLK的倍数),这些可以设置。
问题是FSX信号的跳变如果与McBSP的设定字长(8,12,16,20,24)对应不上会产生帧同步异常(“Unexpected Transmit Frame-Synchronization Pulse”),McBSP对异常的处理方法有2种(XCR2.bit.XFIG):1重传,2忽略同步信号继续传;
对DA来说,1重传肯定不行。2忽略同步信号继续传好像也不行,示波器上看DATA脚的信号完全不对。
该怎么办好呢!

网友:
对上面这个时序,有没有其他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
用20位试试,

网友:
20位的试了:字长设为20位,FSX设为18个CLOCK
示波器上看DATA的时序不对。
但是结果好像跟数据手册上说帧同步异常处理也对应不上。
既不是传了一半,重传;也不是忽略同步帧同步;
发送0x1ffff,示波器上一帧数据的前6位是1,后面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