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微控制器如何根据PI调节器的输出来改变PWM的占空比?

楼主:
对于DSP而言,占空比一般是利用CMPA或者CMPB来实现,如果现在程序中计算得到了PI的输出值,那么如何根据此值来改变CMPA或者CMPB的值呢?
我看有的是把PI的输出直接赋值给了CMPA,有的却是作为CMPA的增量;这两种情况难道都能使系统稳定,不理解啊。。。

网友:
控制论中有一个术语叫作控制周期,不知道你是否听过?那么在你的程序里每到一个控制周期,根据PI调节器去更新CMPA和CMPB的值就可以了。至于PI调节器怎么实现,你应该清楚,就不多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能将PI计算出来的结果直接赋值给CMPA或者CMPB...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你先理解PID控制的原理吧,原理理解了,为什么可以直接赋值也能通了。

网友:
最内环调节器的输出就是控制系统期望的指令信号,需要把这个信号用PWM进行调制
H桥那样的直接指令除以Vdc就是占空比了
三相逆变器需要SPWM或者SVPWM等进行调制才能得到占空比
占空比和PWM的定时周期共同决定了比较寄存器的值

网友:
楼主知道怎么实现脉冲的频率的实时改变吗?28335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