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接法

楼主:
只有一个接线头的拉杆天线怎么接入电路呢,求大神指教??

网友:
这个图好大好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图才看得清嘛

网友:
直接接射频输出端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图才看得清嘛

我等了好久好久还没刷新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啦

网友:
整个发大图效果不好,还会把论坛服务器给累死,,
建议在自己的电脑上打开,然后用截图软件 截图,保存几十K的照片上传,打开的快些,,
印制板上的射频输出端设计成固定孔,装上固定螺钉等应该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