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摄像机逆光的问题!

楼主:
  在网点出入口安装摄像机,遇到最大的问题是由于摄像机安装位置不当,监视画面上会出现逆光现象, 对此,广州恒威电子小编提出几点建议.
      可以采用三种办法加以改善:一是在安装位置上尽量避免阳光直射;二是选用具有相 应改善功能的摄像机;三是通过提高室内光源照度,减小与室外光线的反差。
  (1) 通过调整安装位置,改善逆光现象通过调整出入口摄像机的安装位置,尽量避开来自外界的 阳光直射,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出入口的逆光现象,如超市将监视出入口的摄像机倒装,使摄像机的镜头对着走出门口的人 员(在出现逆光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样安装方法比将摄像机对着出入口安装,效果要好,但要引起 注意的是,如果采用上述倒装方法,对于一个超市上有2个以上出入口的,摄像机的安装方向都应该一致 ,不然会出现防范漏洞)。它们都能较好的解决逆光问题。安装的时候,尽量避免将摄像机对着出入口安装,我们讲出入口要安装摄像机,并没有规定监视出入口 的摄像必须安装在哪一个位置上,应该讲重要的是看效果,看实物质量。
  (2) 通过选用具有相应功能的摄像机,改善逆光现象 选用超动态摄像机或者有背景补偿功能的摄 像机也是改善出入口逆光现象的一种方法。一般摄像机都有AGC(自动增益控制)功能,即有强弱信号自 动提高摄像机内部的放大增益,将强信号自动降低摄像机内部放大器增益,使最终的输出信号基本不随 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输出信号幅值基本维持不变的功能,但是一般摄像机的这种自动调节功能是有 限的,一旦出现很强的信号(如强烈的逆光的现象)超过了一般摄像机自动调节范围,放大器就饱和, 就起不到自动调节作用,监视器画面上就会出现一片边缘模糊的白斑(逆光现象)。而超动态摄像机自 动调节的范围比一般摄像机要大。我们可以通过实践感觉到,当现场中出现画面层次比较丰富的目标物 体时,用普通摄像机摄取目标物体时,所获得的画面层次较多,所以选用超动态摄像对画面反差比较大 的逆光问题,也能起到一定的改善的作用。出入口出现的逆光现象,往往是现场中出现一个很亮的背景 和一个很暗的前景目标,而且背景和目标的位置基本维持不变,选用具有BLC功能(背景光补偿功能)的 摄像机,可仅对现场某个区域求平均值来确定AGC工作点,此时如果前景目标位于该区域时,则前景目标 的清晰度可望提高。

网友:
嗯,三种方法都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