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RL78G14调试程序的几个疑问!

楼主:
参考了 "RL78/G14 用户手册 硬件篇"
第30章 闪存部分介绍

闪存区域的编程方法,共有如下 3 种:
1• 使用闪存编程器写入闪存 (参阅 30.1)
2• 使用外部器件写入闪存 (内置的 UART) (参阅 30.2)
3• 自编程 (参阅 30.7)

1,如果用CubeSuite+   调试程序 需要E1调试器的硬件支持?假如没有E1调试器的话,只能考虑,2,3的方法了!
2,板载“UPD78F0730MC-CAB-AX”  USB转 UART 除了做UART通讯功能外,还有为了“串口烧制程序”?
3,http://cn.renesas.com/products/tools/introductory_evaluation_tools/renesas_promo_board/yrpbrl78g14/index.jsp
该地址中特点
  • 易于使用的设备展示能力
    YRPBRL78G14包含的元素轻松地示范了简单的I / O功能(即LED输出,I / O线,UART串行接口)的关键功能,如实时时钟(RTC),ADC,计时器安全功能和闪存芯片上的数据。
  • 电源供应通过USB接口
    YRPBRL78G14的是通过USB接口供电。无需单独的电源是必要的,虽然如果需要的话,提供一个外部电源连接器提供。
  • 板载的调试功能
    YRPBRL78G14支持使用的IAR CSPY的调试器,而不需要额外的调试硬件板上调试功能。它允许Flash编程和支持标准调试功能,如代码执行,单步,软件断点,存储器操作等。
  • 闪存WriteEZ5编程软件(初稿)
    基于Windows的Flash编程软件允许用户选择并下载应用程序的YRPBRL78G14板用于评估目的。
  • Applilet3设备驱动程序代码生成
    的软件工具用于生成初始化设备驱动程序代码,使用片上外设(初步版)
  • 各种输入/输出信号,如
    • 所有的I / O端口被连接到用户的硬件准备
    • 虚拟UART接口,通过μPD78F073078K0与主板上的USB接口的8位微控制器
    • 1个LED连接的RL78/G14端口的的可视化。
  • IAR Embedded Workbench的RL78和IAR C-SPY调试。这些套件使得最大的程序代码大小被限制在有限的16字节。
  • 完整的文档,包括瑞萨的软件工具和RL78/G14设备。

在上面 特点中介绍 板载的调试功能里:使用IAR的CSPY调试器,是直接USB连接就可以烧制,调试程序?

网友:
有见过用CubeSuite+   的童鞋,可从没提到 需要E1调试器的事情。大概就是就用板载调试器了,有了 肯定也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