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如何数控调节?

楼主:
我刚刚接触开关电源,以前都是做稳压电源,现在没想好如何通过单片机控制开关电源的输出 有两个想法:1,单片机通过DA改变基准电源以达到调整输出的目的,控制环路依然是硬件反馈 2,单片机通过AD取样,处理后调整输出PWM,控制环路应该是软件了 请问这两种方式各有的优略是啥? 个人感觉第一种方式比较简单可靠。不懂能改变基准的开关电源IC有哪些?

网友:
后缀是ADJ的通过改变反馈电压就行

网友:
就是不直接电阻分压直接给,比如采用通过DA直接给反馈电压,或者反馈电压与DA加运放的加减法给 [ 本帖最后由 longhaozheng 于 2013-8-13 21:04 编辑 ]

网友:
方法1就是传统的PWM控制芯片了,就是用硬件实现整个反馈以及调控功能,很多PWM控制芯片都是开放设计的,比如TL494,它把误差放大器的正负端都留给你自己设计,所以,你可以通过DA设置基准电压,和反馈电压比较达到程控的目的。这个方法比较成熟而且资料比较多,程序工作量小。 方法2是用软件实现PWM控制芯片的所有功能,即采样输出 电压,然后计算PWM的占空比,再去驱动开关管。这个方法优点是外围电路简单,而且设计十分灵活,但是软件工作量大,为了达到一定的负载响应速度、减小稳态误差增大抗干扰性,最好选用PID算法。 这样的芯片常见的比如TL494

网友:
用BUCK电路比较好,对负载变动占空比基本不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什么拓扑结构就要看应用需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斑竹指点,最近看资料多数是采用这种方法,不知道这种方法瞬态响应快不快,精度高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分析的很有道理。决定采用方法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想反应快就需要采用后者这种,一部分的电阻分压反馈量与DA电压使用合适的运放电路形式实现,运放选些电源抑制比高的运放

网友:
还有看选用什么方案了,我说的适合使用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或者集成FET的开关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