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捕获求助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int start,end;
unsigned char overflow;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P1DIR = BIT0+BIT4;                         //设置P1.0方向为输出
  P1SEL = BIT2;                              //设置P1.2端口为功能模块使用
  TACTL = TASSEL0+TACLR+TAIE+MC1;            //定时器A时钟信号选择ACLK,同时设置定时器A计数模式为连续增计模式
CCTL1 = MC0+SCS+CAP+CCIE;                  //输入上升沿捕获,CCI0A为捕获信号源
  _EINT();                                   //中断允许
  while(1);                                  //LOOP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定时器A中断处理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向量查询
  {
  case 2:                                 //捕获中断
    if(CCTL1&CM0)                       //上升沿
    {
      CCTL1=(CCTL1&(~CM0))|CM1;        //更变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start=TAR;                       //记录初始时间
      overflow=0;                      //溢出计数变量复位
    }
    else if (CCTL1&CM1)                  //下降沿
    {
      CCTL1=(CCTL1&(~CM1))|CM0;        //更变设置为上升沿触发
      end=TAR;                         //用start,end,overflow计算脉冲宽度
    }
    break;
  case 10:                                //定时器溢出中断
    overflow++;
    break;                               //溢出计数加1
  default:break;
}

请问做标记的那一句有问题么??可不可以写成  CCTL1 = CM_1 + CCIS_0 + SCS + CAP + CCIE;    ??
很郁闷,,,CM0和CM_0有什么区别????CM0和CM1可以单独使用么???如果可以,那单独使用表示的意思是什么??

求大神么指教!!

网友:
CM_0      00(两位二进制)
CM_1      01
CM0        01
CM_2     10
CM1        10
CM_3      1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我还不明白CM0和CM1可以单独使用么???如果可以,那单独使用表示的意思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CCTL1 = MC0+SCS+CAP+CCIE;                  //输入上升沿捕获,CCI0A为捕获信号源
”这句话有问题,,如果把MC0改成CM0,,那这句话表示的意思又是什么呢??请指教 ,,谢谢

网友:
也就是说CM0和CM_1等效
CM1和CM_2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