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串口问题!!请问怎么样才能把波特率设成19200 啊??还有怎么开中断多谢

楼主:
void init_serial (void) {
  int i;

  /* Configure UART2 for 115200 baud                                         */
  RCC->APB2ENR |=  1 <<  0;            /* Enable AFIO clock                  */
  RCC->APB2ENR |=  1 <<  5;            /* Enable GPIOD clock                 */
  AFIO->MAPR |= 0x00000008;            /* Configure used Pins                */
  GPIOD->CRL &= 0xF00FFFFF;
  GPIOD->CRL |= 0x04B00000;

  RCC->APB1ENR |= 0x00020000;          /* Enable USART#2 clock               */
  USART2->BRR = 0x0135;                /* Configure 115200 baud,             */
  USART2->CR3 = 0x0000;                /*           8 bit, 1 stop bit,       */
  USART2->CR2 = 0x0000;                /*           no parity                */
  for (i = 0; i < 0x1000; i++) __NOP();/* avoid unwanted output              */
  USART2->CR1 = 0x200C;
}
ARM串口问题!!请问怎么样才能把波特率设成19200 啊??还有怎么开中断多谢

网友:
寄存器要是搞不明白的话,还是用库函数吧。官方给的库中有例子,如何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