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430或cc1101是否有一个厂家分配的唯一标识(如product id 或vendor ID)?

楼主:
我用的是CC430F5137,不知道它内部的CC1101是否有个唯一识别码?

网友:
求大神指教~

网友:
我印象中每个产品都是自己的ID,但不是每个芯片都有独立的ID;那个ID是标识这个产品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像DS18B20那样内部有个唯一识别码?有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若不是加密那个没什么用

网友:
我印象中没有。

网友:
话说像这样的问题手册一定会有说明的,如果有的话。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的TMDSPLCKIT-V3(F28069)它的product id是否唯一

還有我該如何讀出他的product id?

网友:
看了一下没有这个ID哦
你可选择一个外置的器件或者选型的时候注意一下mcu是否提供这个
有很多mcu都有这个唯一id

网友:
楼主应该是做网络id吧 应该不涉及加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