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仁用过SSD1963显示驱动芯片,求C驱动一份,基于ST ...

楼主(2013-08-13):
哪位同仁用过SSD1963显示驱动芯片,求C驱动一份,基于STM32的例外。。实在看不懂,...
LPC

网友A:
回复 楼主:
STM32的看不懂,大概那是用fsmc驱动的吧,应该也有用GPIO驱动的,你找找,把上面的GPIO操作换成你的单片机的IO口操作,就行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