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8能同时写出1m,100k,10k的PWM吗?

楼主:
最大的机器周期为8M,如何赋值?
还是用定时器写?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另“时钟的clkout引脚可以做其他器件的驱动用吗?影不影响单片机工作?

网友:
和机器周期没关系,和你设定的定时器时钟由关系,用它的pwm模块就行.
可以,clkout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