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百科全书chunyang帮看看关于电动自行车减震器的问题

楼主:
如图片:

估计应该不是带液压的吧?安装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方向安装?
卡死了一般是什么原因?
如果只安状一个减震器有没有危害?

网友:
这个应该是带液压或气缸的,明显有个缸体,通过活塞运动来提供阻尼,减小弹簧的振荡,增加舒适性,卡死也说明了这是带活塞的,要么被油泥堵了,要么就是有异物进入或缸体变形。
这个东西并不贵,网购据说只有二三十到五六十,看档次了。这个东西并不涉及行车安全,但显然事关舒适性,前后都装当然更好,带缸体的安装时通常都是缸体处于下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小也是带液压的么?
对呀,怎么忘了网购。主要平时一想到网购,就想到还要加上邮寄费。直接维修店买也质量差,还不如网购
坏掉的那个上下不能动,但是导轴能够旋转动。

看样子我新装的那个是不带液压的,连这么便宜这么普通的都带液压(是不是现在基本都是带液压的?电动自行车上用的),我看来是吃大亏了,45元呢

是不是带液压的和仅仅弹簧的性能上还不一样?例如仅仅弹簧的固有频率是不是也是有影响的?

气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杆能转说明是活塞卡死了。
带液压或气缸的刚性会更强,承载能力也会增加,关键的还是引入阻尼增加了舒适性,只用弹簧会有一段振荡期的。
现在网购发达,即使在小地方也能和大城市一样方便,我现在买东西除了新鲜的食材和易碎品外都优先考虑网购,毕竟方便又便宜,只是要注意鉴别卖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这次是亏了
像我这样的买东西真是痛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