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设计了一块pcb,恳请高人指点斧正。

楼主:
PCB_Project1.PrjPCB (28.04 KB, 下载次数: 30) PCB1.PcbDoc (390.5 KB, 下载次数: 32)

网友:
为何不把图贴出来呢

网友:
帮你贴出来,让大家评评

网友:
1. 建议全部重新布局吧!
2. 板子结构允许的话可以做小点!

网友:
布局太分散,板子做小可以省钱呐
另外那些众多的电容,两个脚间距离有那么大么?准备用什么封装的电容?

网友:
电容使用的是瓷片电容管脚距离在3毫米左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使用的是瓷片电容,两管脚距离在3毫米左右吧

网友:
量了一下,的确大了太多

网友:
不烦不烦

发vvvv

PCB_Project1.PrjPCB

PCB_Project1.PrjPCBStructure

48 Bytes, 下载次数: 8

PCB1.PcbDoc

PCB1.PcbDoc.htm

Sheet1.SchDoc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木有芯片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你的布局,还是有很大收获的,谢谢你

网友:
布局布线有待加强,这样子自己玩一玩还行,要是被上司或者主管知道了可不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生一枚,恳请指导

网友:
15V没有走完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互相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贴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想找你问呢,为什么不用贴片呢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是说贴片电容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验室用的是瓷片电容,贴片电容没用过

网友:
pcb太大了 可以做的很小的 太浪费了

网友:
太分散了。pcb重新布局吧

网友:
修改了一下,请指正

做了一些修改,不知道还有哪些不足,比如覆铜该怎么处理;信号接入、电源接入是否有误?

网友:
不是说我边界太大么,,什么面积大,干脆来个无边胜有边,,
心有多大,画的板子边界就有多大,,,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画的比先前的紧凑了一些,没有覆铜,请问电源的接口以及信号的输入输出端口有问题吗

网友:
  哥们,画板子的功夫有待加强啊,你不是大一就是大二吧,呵呵

网友:
不要用自动布线啊,你没看到电子产品中的电路板布局很整齐美观吗,你的图不复杂,完全可以用手动布线,你顺便看看运放电路布线的相关资料吧,如果是处理高频信号,器件布局、布线不好都会对信号产行影响的。你的电源接口怎么离这么远?信号输入或输出接口只有一个?示波器输入不都有两条线吗?如果另一条接地,那地线接口又在哪呢?封装尺寸根据你现有的器件和容易买到的器件进行选择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bingo,大二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指导,地线一般来说放置几个接口呢?这些接口留下后用排插针接上以接入电源、信号可妥?

网友:
重新布局吧,这样看起来也不太美观  其实你可以做的更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
1.电源去耦一定要靠近集成IC电源输入引脚,否者去耦会打折扣;2.板子 信号线尽量要走直线,电源线可以飞线;3.不要封装要符合实际,不能直接拖出来就用,不行的可以自己做封装库,一劳永逸;4,板子太大,浪费钱;5.高速运放小信号时,需要铺地构成闭环的地,大信号低频时无需构成闭环的地;6.信号线地线 电源线的粗细分别30mil   80mil  50mil 为合理,不要一样细;每个PCB高手都输有一个和菜的开始,多花板子吧

网友:
GND不要连线 直接铺地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