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问题】波形异常,求助。,,

楼主:
1,spwm波通过msp430f149查表法产生。
2,正弦波频率50hz,spwm波频率30khz左右。
3,桥和滤波应该都没为问题,因为通过了一个专门逆变芯片的验证。
4,上下的波对称。
下面是图片:
问题是:下面的波网上平移了。问各位大大,什么愿意可能导致这样问题。

网友:
储能电感或者储能变压器出了问题,我没调试过这样的现象,不过你这应该是有经过变压器隔离的,变压器的气息有点偏大,只是猜测,没有实物存在判断误差,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这样的波形单纯猜的话,也不一定是硬件问题,上下两管的信号软件模拟的不一定对。

网友:
你首先确定波形从哪一级开始出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