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串口 pritnf中的问题

楼主:
近发现在AVR串口中可以使用#include ,然后就可以使用类似于C的标准输入输出函数printf,scanf。
但因为看不到这些函数的原型,我对这些函数有些小疑问。
我用CVAVR自动生成的模板里有这样一个函数
#pragma used+
char getchar(void)
{
char data;
while (rx_counter==0);
data=rx_buffer[rx_rd_index++];
#if RX_BUFFER_SIZE != 256
if (rx_rd_index == RX_BUFFER_SIZE) rx_rd_index=0;
#endif
#asm("cli")
--rx_counter;
#asm("sei")
return data;
}
#pragma used-
#endif
它是定义了一个8位的缓冲区然后从缓冲区里取出相应的数据(通过接受中断把收到的数据存入缓冲区)。
那使用这个函数就必须开接受中断了。
那么printf和scanf的使用是不是也类似的开中断或者设置什么东西呢?
麻烦大神给我简单的讲讲printf和scanf的一些基本原理,例如是否也通过UDR寄存器发送和收数据。
好帮助我对串口通讯有更深的了解。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