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给一个MSP430G2553通过AD外部测量电压并通过串口发送的程序啊

楼主:
如题。

谢谢了。

网友:
不提倡伸手党!!! 有问题提出来!!!!!!

网友:
不好意思,所以我刚才又发了个帖子,就是写好了但全出FF

网友:
可以参考官方给出的示例程序,官方的是对芯片内部的温度传感器进行采样测温,现在只需要改成对外部温度传感器采样就行了,但是串行通信部分的代码还是要好好研究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能用温度采集并通过串口输出,但是外部采集就出现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着重检查一下外部传感器的上的被采样电压是否在ADC的采样范围之内,再有看看ADC的采样通道设置对不对。你可以单步调试看看ADC到底能不能采样到数据,慢慢排除每个可能的因素,应该是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