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呜呼呼,弄好久了,关于LCD5110的初始化

楼主:
,不知道亲们,有谁试过LCD啊,我用Hercules的板子驱动LCD5110失败阿,是不是GIO有什么设置我没弄啊,求指导啊

网友:
解决不了我就只能用数码管了,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数码管了,求救啊

网友:
你有用其它板子 驱动OK的吗?
然后有逻辑分析仪的话 可以看看!

Sur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430,ok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检查下你的硬件,软件的话,最好移植的时候,只要修改下PIN的定义。尽量简化,然后注意下时序,看是不是你现在的延时时间跟原来有差别!

Sur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在搞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