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测量通过串口发出的程序,只能发出FF

楼主:
我用AD采样,然后想通过串口发出,结果只能得到FF。大家帮我看看那里出现了问题,谢谢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long temp;

void uart_init(void)
{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T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uart_init();
  ADC10CTL1 = INCH_1 + ADC10DIV_3;         // Temp Sensor ADC10CLK/4
  ADC10AE0 |= 0x02;                         // PA.1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3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__enable_interrupt();                     // Enable interrupts.
  TACCR0 = 30;                              // Delay to allow Ref to settle
  TACCTL0 |= CCIE;                          // Compare-mode interrupt.
  TA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K = SMCLK, Up mode.
  LPM0;                                     // Wait for delay.
  TACCTL0 &= ~CCIE;                         // Disable timer Interrupt
  __disable_interrupt();

  while(1)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 oF = ((A10/1024)*1500mV)-923mV)*1/1.97mV = A10*761/1024 - 468
    temp = ADC10MEM;
    __no_operation();                       // SET BREAKPOINT HERE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
  TACTL = 0;
  LPM0_EXIT;                                // Exit LPM0 on return
}

#pragma vector=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UCA0TXBUF =temp;
  //if(i==sizeof string1-1)
        //  i=0;
}

网友:
说的问题都不清楚,你想让他发什么,及你采集的电压是多少?是电压值呢,还是AD采样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的是电压值,但输入电压串口的显示并没有变化

网友:
是mv还是v,而且具体该是多少,你首先应该确定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想的是起码我输入的电压变化,串口上显示的数值也应该变化,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可是输入电压变化,一直都是显示FF,问题出现在这里

网友:
你能在线调试么?具体看看ad采样得到的值是多少,因为串口发送的数据是char 最高只能是0xFF,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