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AD采样?

楼主:
在做AD采样时,初始化AD时,如果没有这段代码,发现采样结果不对,加上后,检测结果正常:
        AdcRegs.ADCTRL1.bit.RESET=1; //复位整个ADC模块
        DSP28x_usDelay(1);
        AdcRegs.ADCTRL1.bit.RESET=0; //将ADC模块从复位状态释放

希望有人能解释下为什么需要这段代码。。。。

网友:
AD采样模块复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复位一般是要把排序器SEQ的指针复位到0以及一些状态寄存器。因为28335的ADC和2812的在这点上不一样,规定28335ADC复位后要等两个ADC模块时钟的延迟才能开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