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机控制原理,具体该怎么控制

楼主:
现在要做个电源开关控制,类似于手机开关机,实现如下功能:
1)长按开机;
2)短按CPU中断操作
3)开机后长按CPU中断操作,不能关机
怎样实现这个一个功能呢,找了一些片子(LTC2951等),都是只能实现长按开机,短按
操作也可以实现,但是开机后长按就关机了,怎么屏蔽这个关机呢,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啥叫CPU中断操作?

用单片机呗

网友:
中断操作   意思就是短按后给处理器一个中断信号,然后可以进行一些界面操作什么的

网友A:
楼主选择的凌力尔特的LTC2951-1 / LTC2951-2 -就是按钮接通/关断控制器
好像可以设置延时时间的
参考一下这个文档
http://cds.linear.com/docs/cn/article/CompoTech%20China%20Aug09%20(LTC2951_LTC2954).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选择的凌力尔特的LTC2951-1 / LTC2951-2 -就是按钮接通/关断控制器
好像可以设置延时时间的
参考一下这个文档
http://cds.linear.com/docs/cn/article/CompoTech%20China%20Aug09%20(LTC2951_LTC2954).pdf

他这个片子是可以设置延时的,但是按键后EN脚会翻转,如果我用EN脚驱动MOS控制我电路开关机的话,开机后长按他会把MOS关断的,这个除非在加其他电路控制,不是很理想,我再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