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 ADC采样方法

楼主:
设置为:
        AdcRegs.ADCSOC2CTL.bit.CHSEL         = 14;        //选择SOC2的通道选择ADCINB6
        AdcRegs.ADCSOC2CTL.bit.ACQPS         = 6;        //设置SOC2采样窗口为7个ADC时钟周期
        AdcRegs.ADCSOC2CTL.bit.TRIGSEL         = 0;        //设置SOC2采用软件触发采样
如此再设置 soc0,soc1触发的采样。。。

1.启动采样:
AdcRegs.ADCSOCFRC1.bit.SOC2 = 1;

请问下一步如何确定采样是否完成,看了ADC Control Register 1 (ADCCTL1)的busy位描述感觉有点怪怪的。。。不大确定怎么用

2.如果我同事启动多路soc,如何确定全部采样完毕?

求大神指教!!

网友:
软件启动,可以用这个语句判断,while (AdcRegs.ADCST.bit.INT_SEQ2== 0){  }
多路采样,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在SEQ1或者SEQ2转换完才会把INT_SEQ1或者INT_SEQ2置位。
当然不要忘记加这条代码。AdcRegs.ADCST.bit.INT_SEQ2_CLR=1;

网友:
1、ADC转换完成后,会产生中断。也可以对中断标志位查询得出。

2、SOC都有优先级的。可以看看ADC那篇文档,里面介绍得很详细

网友:
关于2:DSP的ADC通道有好8(16)路,但转换器一般只有1到2个,也就是说同时最多只能执行2路AD同时转换。同时强制启动多路ADC转换可能会出现意外错误。轮询转换是常用的。如果要多路同时(同步)采样就要外加同步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