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压无法稳定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开关电源,利用boost电路升压,输入18V,输出30~36V,可是空载实测0.5的占空比时输出达到五十几伏且不断上升没有停止的迹象,请问电路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没有解释清楚自己的问题,用的什么PWM控制芯片,看看误差比较器两端电压情况,我怀疑是反馈环路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单片机输出PWM,反馈也是通过采样输入输出的参数进行调整,而且加上22欧的负载后无法升压且输出总比输入少两伏。

网友:
你这是用软件实现PWM控制器的功能么?那不加负载的时候正常么?如你所说有可能是带载能力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是用软件实现的,电压比理论的高很多,而且会一直增加。如果是带负载能力不够,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不带载的时候工作正常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带负载可以升压,可是升得太多且会不断上升。

网友:
反馈错了,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刚开始上升时对的,但是超过的时候应该调回来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多谢了!我再调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