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行,第一个像样的PCBlayout作品,求大神指导

楼主:
刚毕业参加工作,应聘的时候老板给出的考题,让画一个控制板的PCB,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定了,求大神们给指导指导

ctrl.PcbDoc

网友:
看起来非常不错。

网友:
感觉画的很好啊,是做什么控制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执行机构的控制板,控制电机的

网友:
呵呵,单纯从布局上看不出什么,因为与你们产品有关,各个元件布局挺紧凑,走线美观,,

就说几个安装孔,H3和H5 ,是不是和一个过孔比较近,螺钉上的绝缘垫片无妨,如果是金属片,估计有影响,,并且H2好像没有标号,H5要移动一下。
,,,,
因为像这种控制板的布局牵涉这个板子的功能,比如有些外接口,继电器的外部接线,是否和其他外壳、连接件等等干涉,这个需要和整个产品综合考虑,和主管设计沟通,和结构设计交流。这个板子比较大,195*120打一次样价格挺贵,最好是最可能的隐患都排除,,

画的不错,,比俺第一画板强多倍,,,

网友:
PROTEL的打不开啊,只能看看图片了。

我觉得,在布板观念上,不要以美观整齐来评价。保证电器性能是根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固定孔一开始都是固定好的,我把线和过孔挪远了些。现在对电气性能理解不深,就是奔着美观漂亮去的,以后还要多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使用AD10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这个板子实现什么功能确实不了解,只有直奔美观漂亮上看了,,

网友:
放眼放去,确实排布还不错,挺美观的。想当年我毕业时候还不回画板。不过还是有些小问题,有网络的线没走完,走线拐角走钝角或者圆角不能走直角,要考虑走线载流量,你的DC/DC是2A但是线只有40mil,前面几楼的大神说了,左下角的固定孔跟旁边的器件太近,因为你的安装孔是Φ6.2左右,螺丝肯定会比较大,这样螺丝的盘头可能也会很大,丝印层画的小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顶上一排是继电器吧,如果是控制高电压,走线要考虑爬电距离,低压的线别往高压走了。以上个人意见,不对的地方大家指正,

网友:
不错,除了楼上所说的,我觉得还有U1附近过孔之间的间距!

网友:
看着挺漂亮的,看完前面大神的评价,很受益~
谢谢!

网友:
仔细看了下,发现右边的地线(黄色圈里)跟左边的没有连起来。

网友:
确实,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整体不错,第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眼力太好了,这个没有连起来的地方昨天刚改过 ,是在芯片的右上方连过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的,有些过孔的间距是挺近的,是不是过孔之间的间距也要10mil以上啊?

网友:
很漂亮啊,楼上的建议都很中肯哦

网友:
考虑电气特性,画完板后,做检查,检查断线,间距,以及地的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靠眼里,要靠软件,软件可以进行规则检查,

网友: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AD,我也想学,但是不知道用哪个版本的会适于学习一点,求推荐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过孔的间距与过孔之间的压差有关,还与PCB制造厂商的加工工艺有关,应尽可能的加大,对于小信号15mil以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99se有点老,但经典也有很多工程师在用,ad6.0以后的赶脚的差不多,我用的ad10,手里有啥资料就学哪一版的,然后就很容易通了,各版本都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吧,我再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经验啊。

网友:
我做FAE的时候就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无缘就是短路,后来发现是螺丝位置与走线太近或者屏蔽套与器件太近等。

网友:
回复 网友H:

谢谢,最近学习了关于规则检查的内容,以前都没注意怎么用的,DRC检测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