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车用轮速信号调理电路

楼主:
如上图是一款轮速信号调理电路,通过调整可调电阻RS,可采集不同传感器信号,其中有几点不明,望高人指点一下:
1)电路将传感器信号分为信号端和公共端,公共端是一个电压比较电路,电压信号恒定为电源电压的1/2,二极管D3 D4限幅电路有必要加吗?
2)当传感器为磁电式(两根线,无源),是否将传感器的两根线分别与电路的信号端、公共端相连?还是一根接信号端,一根接地线。
    当输入为霍尔信号时,传感器信号输出端直接接到电路的信号端,公共端不接?

网友:
不管车用还是它用,转速检测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利用开关产生脉冲,这种开关可以是机械接触式的,霍尔式等各种可以产生开关信号的电路。另一种象发电机一样,由旋转产生电压。

这个电路没有可称作“发明”的高明之处,至于是否适用倒是值得推敲

网友:
谢谢斑竹指点!

网友:
谢谢斑竹指点!
还想请教一下,手上有一款轮速传感器,轮速传感器的型号未知,安装在车轮齿盘上,只有两根线,车辆静止时,一根信号线对地电压12V,另一根对地电压2v,车轮转动,两根信号线输出规则的方波信号(压差10v)。这是什么类型的传感器呢,此电路能否适用?谢谢!

网友:
"只有两根线,车辆静止时,一根信号线对地电压12V,另一根对地电压2v,",这句话肯定有矛盾。如果真的只有两根线,不管它内部是任何东西,每条线测量的电压都是0 ------ 除非测量这两条线的电压。

从描述看,它是一开关型的信号,你需要关心的是,它的输出阻抗,即带载能力,以及后面电路需要的输入阻抗及电压范围。加一个匹配即可。------  根据情况,可以是有源,信号强的话可以用无源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