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直流稳压电源怪问题!

楼主:
回溯:
       1个月前,做一个项目,用单片机AD测量外部输入电压,调试的时候用一个可调的直流稳压电源作为外部电压输入,程序测量部分已经调好,可以准确测量出稳压电源的电压值。
现在: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电路,测量稳压电源的电压不准了,降的厉害,5V电压竟然测为3V,而且还会有一点漂;找了一个手机充电的5V开关电源,测量的值时准的,而且不漂。
不解:
       得出稳压电源出现问题!但是用万用表量电源输出电压是5V,用示波器量纹波也正常。悲剧了.......... 求解!

补充:
       不上电,采样电压正常;上电后采样电压变低,就导致测量电压变低了。但是用5V开关电源,0~10V传感器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采样放大电路问题,那就都应该出现问题才对啊,就只有加稳压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电路,不一定同样的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测其他的开关电源输出的5V,都是正常的

网友:
很可能是地的问题

网友:
出這種問題是比較杯具的, 建議樓主直接找接地量一下吧, 可能兩點間的電壓沒有問題呢。

网友:
不好意思, 居然被樓上的搶先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地也没用啊

网友:
检查你的稳压电源连线,如果有输出保护功能注意查看保护门限,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测其电压时不要空载测,而是接入你的系统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