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都用默认封装还是尽量自己画

楼主:
为什么同样标注0805却有多种封装,每个型号的贴片难道有多种封装吗? 大家平时话的Pcb图的封装是网上档的多还是自己画的多?

网友:
大半的封装都要自己画了,库里的封装不好用

网友:
自己画,要根据生产工艺进行调整,现成的库只适合有限的生产工艺,且都是大批量生产工艺。

网友:
都是自己画的多~

网友:
自己画的比较多,确实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画错过没?错了都怎么处理的呢?还有比如标识0805的贴片电阻大小应该是固定的吧?为什么会有不同大小封装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画错过没啊? 一般画封装容易在哪些方面出错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刚出道时这个没少出错,,
特别是不对称的管脚器件,当你搞不清楚机械制图的什么顶视图,俯视图的时候,,元件里的结构尺寸都是机械图标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仔细点就不会画错,前提是你对生产工艺的充分了解和掌握。至于同一尺寸的器件PCB封装不同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这是生产工艺的需要。

网友:
完全自己画,我们公司有自己的库,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怎么用默认封装。。。

网友:
默认封装库就是软件自带的,不用也罢

网友:
因为大家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导致的